个人笔记本维修分享

楼主(2010-03-02):
一  不拼网故障

这里只说硬件故障,(另无线网卡先不考虑)

先进系统,进入设备管理器。查看是否认到网卡驱动(一般有一个1394网卡,一个无线网卡,加一个100M/1000M网卡

    1,认不到网卡驱动(连看都看不到),这里指红色的。这种一般网卡芯片本身坏的可能性很大,其次是晶振网卡供电等外围电路。网卡滤波器到网头线路与此故障无关。另网卡BIOS(有的机器是和主板BIOS共用)无关,及南桥基本无关。

  2,认到网卡驱动,但出现右下角感叹号或是一直获取不到IP地址。这种先考虑BIOS问题,其次网卡本身,再是网卡周围电路,南桥也有关系。(这种BIOS问题多)
   3,认不到网卡驱动,或是装不上网卡驱动(疑问号或是驱动上有感叹号)。先考虑BIOS,再是网卡及周围电路,南桥(先易后难)
   4,网卡驱动正常,但PING不通网络(一般我都是直接连路由器拼网关)。这种网卡本身坏的多,再是网卡滤波器,及网头到网卡之间的电阻或是线路断。(被雷辟到的板有很多电阻烧或是线路断)可能这里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样测线路。这里测线路和其它地方有些不同,你可以拆了滤波器测,另还有一个方法用万用表接网头引脚一脚,另头测其它脚,也可以找出与好板不同的阻值点,找出断点或是电阻坏的地方。
   5,网线打红差的,先看网头有无损坏,再是滤波器,网卡等。
   6,其它乱七八糟的故障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二 不认USB类故障

    1,先看USB5V供电是否正常(需触发后才有),一般都有个5V供电IC,没5V一般是这个IC坏。另外USB5V的滤波电容也有短路的造成无USB5V,或是引起USB浪涌电流。
     2,测USB两数据线对地阻值,两根线应一样,且不能接近0或无穷大。如果不正常,则两数据线上的电感或电阻坏,然后南桥问题。
     3,USB5V正常,测中间两数据线,在没接USB设备时,电压应接近0V.如有电压,一般南桥损坏。
     4,接USB设备时,中间应该有一条为3V,没有则南桥坏,同样两条都有也是南桥坏。
     5,特别故障,认鼠标不认键盘,或反之,我修过USB头坏引起的
     6,主板BIOS也会引起不认USB,虽然非常少。
     7,南桥USB模块外接部分出问题也会引起不认USB,曾修过一块是南桥附近一电阻氧化导致,查图纸正是USB模块外围电路。

三 不认内存故障(主板)
     内存电压,1.8v 0.9V或2.5v1.8V,不正常时查相关电源部分,不多说
     先用数码卡跑,如果停在28,38之类。没有数码卡时,可根据有些板不上内存时会有一个灯一闪一闪来判断,
     当然你会看电流跳变来判断那就是最好的啦(一般电流到一定程度有几次来回变动就当认到内存,不上硬盘等外设)。这就当是不认
     内存故障。
     1,  先看内存槽有无问题,可以清洗一下,或是用镊子轻刮一下槽内弹片。
     2,看内存槽是否有空焊,可用镊子刮槽焊盘上的脚,如有移动的脚那么就是空焊了。注意不要刮到焊盘下面的锡,那样容易引起短路。
     3,查看槽附近一排排电阻,万用表能响一般就当OK。
     4,笨办法,对地一脚一脚测对地阻值,如果一槽显示一槽不显示。这个对照起也蛮好,一般有阻值不同,Intel的北桥坏的可能性大,
          有些时候压住北桥能好,那就是北桥空焊了。
         AMD的那就是CPU座 或是CPU坏了。修过CPU坏的,一槽有显示一槽不过内存。AMD的在重做桥的时候,有时会造成不认内存,
         一般都是CPU座空焊了。CPU座空焊也会出现数码卡跑一个0的。
         Intelcpu的内存控制器在北桥,AMD内存控制器在CPU内部。
     5,又不得不说BIOS,曾修过BIOS引起的一槽显示一槽不认内存,及两槽不认的。(BIOS与许多奇怪故障都有关)
        以上只是个人知道的不认内存的维修方法,希望高手能给出更好的判别方法。

四  不认硬盘或硬盘不进系统(主板)
     1,一般看是否认到硬盘,可以进到BIOS里,通过硬盘检测选项来判断。具体的,有的BIOS如果硬盘检测项为灰色,则没认到硬盘。另一种BIOS,进到检测项测试,提示无硬盘,这也是没认到硬盘。累了,明天再写

                以上只是个人经验,难免有不对的地方。望各位仁兄指正,交流经验。

网友:
占个沙发。,持续更新。。。。。

     一  不拼网故障
     二  不认USB故障
    三   不认内存故障
   四  不认硬盘故障
    五  不认光驱故障
    六  不认SD卡故障
   七  短路类故障维修方法及技巧
   八  不触发类故障
   九  触发后电流小故障
   十 触发后电流大故障
   十一 待机电流大故障
   十二 待机电流小故障
   十三 花屏类故障
   十四 进不了系统故障
   十五 主板装XP系统类故障
   十六 无线网卡故障
   十七 声音故障
   十八 数码卡00故障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些软件故障啊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

网友:
楼主修过的机器可能MAC和BIOS共用ROM的比较多吧。一般很少BIOS引起不连网

网友:
软件的话我都能解决的,硬件就麻烦了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是笔记本主板网卡,你不修能整个换?

网友:
你好,呵呵,可能我习惯把网卡MAC的烧录IC说成是网卡BIOS,我的意思是有网卡MAC IC那就与系统BIOS无关,没有的那就是和系统BIOS共用ROM了。我上面也写了是哪种情况BIOS有问题。这个故障我见的蛮多,有此类故障修好的回贴顶下。

网友:
我让你沉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转写的很详细转

网友:
以上个人一年维修经验总结,绝无转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