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3-02):
BIOS的片选信号控制端低电平正常,此低电平是在开机时就是低电平还是有一个跳变过程,如果有跳变那么是从几V跳到几V?
BIOS的OE输出端也是低电平有效,此低电平是在开机时就是低电平还是有一个跳变过程,此低电平是几V?
请各位好心人帮忙解答。按题回答,谢谢。
iOS

网友:
你確定你bios還是使用x-bus嗎 ?

网友:
这个信号用示波器可以测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