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50维修一列

楼主(2010-03-02):
当拿到本本的时候,用可调电源接上后,开机电流无变化。观察板子,发现在PCI插槽附近的一个MOS管被击穿了。追电路发现是一路到H8S/211B的73脚的信号(P3.3)是3.3V的,跟换后,可以加电。但发现电流到了0.4左右就不在上升了。这时同过测量发现CPU没有供电。跑电路CPU的供电芯片是LTC3735.以为是它坏了,跟换后情况还是一样。这时候同过加电测试到36脚的VTTPWRGD信号没有过来。这样就导致了芯片无法正常的工作。查VTTPWRGD信号是由U18(LTC3728)芯片的27脚发出的。加电测试发现27脚没有3.3V的电压。于是怀疑是芯片虚焊或者坏了。先加焊了一下。再加电机器正常开机了。测试一上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

注意:这个机器开机后才有5V和3.3V。而且CPU供电芯片的16脚也是关键点,因为16脚的后级接了两个MOS管,其中QF601的G级也要接收到VTTPWRGD信号后才能导通。

网友:
理論好強  向樓主學習中  是不是要多看圖紙呢 ?

网友:
学习鸟~!只有楼主自己知道自己的思路。 来点图纸,截图···
   还是支持原创。

网友:
什么叫CPU供电芯片的16脚 ?连个型号都没有。QF601的G级,QF601又是什么?

类似的案例贴再有遇到一律视为灌水

网友:
谢谢LZ分享!学习啦!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531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