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无复位

楼主(2010-03-02):
索尼FJ67C机子,915GM,CPU核心电压、PWRGD正常,南桥已发出复位信号至北桥,但是北桥未发出CPURST#,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是南桥的原因?另外,CPU、北桥的时钟虽然都有,但无法显示清晰的波形,只是一条带子,示波器带宽是足够的,用频率计量出的时钟频率是完全正确的,会不会是时钟有问题?谢谢。
机器现在不跑码,不显示。

网友:
南桥已经发出了就不是南桥的问题北桥都没发出应该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明显是北桥问题啊

网友:
是南桥问题,供电正常有复位的 没有CPU复位多是南桥坏导致

网友:
换个北桥试试,

网友:
谢谢各位特别是版主的支持。此机已被同行搞过北桥,可能就是因为无CPU复位的原因,遗憾的是没有做好,虚焊严重,我必须先把北桥重做,不行的话再动南桥。

网友:
北桥掉点严重(跟我无关),已经报废了。

网友:
南桥已发出复位,应该不是南桥问题,应该是北桥问题,换个北桥试试

网友:
南桥引起的DMI 总线不良导致CPU没复位

网友:
干掉北桥,今天搞了一个就是这样

网友:
PCI RST复位正常了 南桥应该是正常的 查北桥啊

网友:
我已经说北桥掉点严重,主板报废了,楼上几位还在说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