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845主板掉电

楼主(2010-03-03):
情况是这样的,开机的时候风扇转几秒就不转了 ,如果不插那4PIN电源接口的话

转的就正常不掉电,但12V测试了不短路,电源也没问题,主板其他地方还会有什么问题,应该检查那些方面

网友:
测12V对地阻值是否正常,再测上管是否被击穿,

网友:
不上CPU的话还是那样的话,就查CPU供电电路

网友:
测一下cpu供电部分的MOS管

网友:
不转时测一下绿线电压是?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了吧
你应该说清楚点啊

网友:
CPU12V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