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影霸9500 GT显卡 标示是1G显存,为什么只有64M啊

楼主(2010-03-03):
小影霸9500 GT显卡 标示是1G显存,为什么只有64M啊
显卡

网友:
传说中的TC 技术 。
我见过7300GS核心 64MB 32BIT 的七彩虹9500GT 卡上写的是1G DDRIII

网友:
这都是些 山寨显卡
刷bios改驱动,正成这个外观的
实际还是那样 ,要不就是假卡嘛

网友:
假卡,改下BIOS 弄下驱动而已,我都可以吧我的 6600改成9600

网友:
吧 风扇拿掉看下核心是多少 或者用GPU-Z查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