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驱动板的代换需要注意

楼主(2010-03-03):
液晶显示器的板级维修
  液晶显示器电路板元件密度大、贴片元 件型号不易辨认、配件难买,而替代板容易 买到,价格适宜,所以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 更换相应功能电路板来进行维修的,即所谓 板级维修。板级维修主要包括驱动板的代 换、高压板的代换和电源板的代换。有些机 型的电源板和高压板是做在一起的,既可以 分别代换,也可以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整个代 换。由于电源部分电路简单,维修容易,很少 进行板级维修,因此本文仅就驱动板和高压 板的代换方法及注意事项进行阐述。
  一、驱动板的代换  .
    驱动板是指液晶显示器整个小信号处 理电路板,包括VGA(DVI)信号输人、MCU 系统控制、二次电源稳压、液晶屏接口电路 等。一般来说,一块驱动板接通电源,配好屏 线和OSD按键板,再接上高压板,就是一个 完整的液晶显示器电路。图1是一个LVDS 接EI液晶屏的驱动板及其接线方式,通过 烧录不同程序,这种驱动板可适应各种型 号的液晶屏。
  选配驱动板主要看驱动板的接口是否 和待修显示器相符。下面通过对其接口的功 能解释,说明如何选定驱动板。
  1.屏线接口  屏线接口必须和液晶屏 配合。液晶显示器所用的屏主要有TTL接 口和LVDS接口两种,TTL接口主要集中于 15英寸以下的液晶屏.LVDS接口则涵盖了 13.3英寸以上90%的液晶屏。两种接口的驱 动方式不一样,屏线形状不一样,是不兼容 的。判断液晶屏是哪种接口,主要是通过查 阅此型号液晶屏的技术手册。有经验的维修 员也可以通过接口形状或者液晶屏的型号 直接判断。例如,M150X3-L01是LVDS接 口的液晶屏,而M150X3-T03则是TTL接 口的液晶屏,二者的区别就在型号后缀的一L 和一T上。所’以,如果自己不能明确判断液晶 屏的型号,一定要把液晶屏上与型号有关的 所有字母和数字告诉驱动板经销商。
   LVDS接口引脚数在30个以下,数据线 名称为DO一、DO+、D1一、D1+、D2一、D2+、 CK~、CK+、D3-、D3+等。如果是6位屏, 就没有D3-、D3+这一组信号c常见的有20 脚和30脚的接口,早期的10英寸~12英寸 的屏也有14脚接口的。图2是LVDS接口 的屏,这个双通道8位的屏采用30脚片插 屏线,而这种屏线是最常用的。
  TTL接口的液晶屏以拆1日笔记本电脑 液晶屏组装成显示器的居多,这种接口引脚 一般在41针以上,大多数要通过专用的转 接板与驱动板相连,所以换板成本要高一 些。图3是TTL接口液晶屏的驱动板,也可 以通过烧录不同程序来适应各种型号液晶 屏。图4是TTL接口液晶屏需要的各种转 接板。
  维修通用板都设有3.3V和5V电压跳 线,以便灵活选择屏的供电,注意不要搞错。 因为RSDS接口、TMDS接口等用量很少, 故本文不予介绍。
2.显卡信号输入接口  17英寸以下的显 示器,大多臾有VGA信号输入接口,由于 VGA接口是驱动板的基本配置,所以选配 时可以不予考虑。17英寸以上的显示器,有 很多采用VGA+DVI双接口方式,若只配单 VGA接口驱动板,用户不接受,就要选 rVGA+I)VI双接口驱动板,成本也会有所增 加。图5是一款具有VGA+DVI双接口和音 频接口的驱动板。
  3.按键掘接口液晶显示器的OSD按键板 有4~7键,以5键居多。按键的多少由烧录 的程序决定,与驱动板按键接口插针多少无 关,5个按键的包括}、位M,、DOWN、UP、 P(脓、A:【哟键,6个键则增加了ENTER 键。维修时可以采用变通的方法。比如,某液 晶显示器是6键的.但是只有5键的程序, 则可将ENTER键空置不用;又如,某液晶 显示器是4键的,而只有5键的程序,则可 以弃AUTO插针而不接,这样并不影响实      部分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是通过扁平 软排线与驱动板相接的,无法与驱动板配 接,此时,可舍弃扁平排线,用细导线逐一连 接,安装空问特别小的,可以用漆包线连接。
   另外,要注意,维修通用板按键使能都 是采用对地短接的方式,而很多品牌机的按 键板却是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,因此,要把 原机按键板的相关电阻去掉,通过跨接线改 成电阻对地短接方式。对于采用薄膜按键且 不是对地短接方式的.或者一键飞梭的,如 果原按键不好改动,就只好另购按键板,再 找合适位置安装了。
    4.高压板接口  市售维修通用驱动板的 高压接口多为+1 2V双针、GND双针、 BLON和ADJ。大多数ADJ功能是虚没的, 即此脚电压是固定的,不随亮度调节而变 化,亮度控制完全是通过软件在AD芯片内 部模拟的。实际上相当于3条线接往高压 板。在接线简单的同时,也带来了有的高压 板与之不兼容,而出现开机亮一下后熄灭, 或者亮度无论如何也调不上去的情况。前者 的解决方法是,把原高压板亮度控制端直接 接地,后者则需要通过一只适当的电阻连 通+5V和原高压板亮度调节端。所谓适当,是 因为其阻值随高压板参数变化要灵活调节, 而不是一成不变,此电阻多为2.2kQ左右o
  5.电源接口  维修通用驱动板电源接口 多为12V输入。如果是外接电源适配器,加 接一个通用插座就可以;如果是内置电源. 就需通过导线焊接到原机电源对应焊点上。 。注意,导线不可太细。部分品牌机二次稳压 主电源为13V,可以直接接通,不影响使用。 有的内置电源采用13V(或12V)、5V的方 式,可以舍弃5V不用,因为液晶显示器的 5V电源负载不重,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。 有的品牌机只输出一组+1 8V电源(飞利 浦的部分机型),因此要对原机的稳压调 节部分进行改动,使其输出+1 2V电压后 才可以。若贸然接通,会烧毁驱动板。
  二、高压板的代换
  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最常用的是1灯一 4灯,并且有大口和小口之分。灯数的 多少取决于液晶屏,比如4灯的液晶屏(1 7 英寸以上的显示器)就要配4灯的高压板, 1灯的液晶屏(14英寸以下显示器)就要配 1灯的高压板。
   1.大口和小口  大口和小口是指高压板与 灯管连接的接口宽度,区别又因灯数量而异。
1灯高压板基本都是小口,即使有大   口.也只需要把灯管接线直接焊在对应位置 ·  就可以了,不影响使用。
   2灯高压板大1:3和小口的区别不大,只   是高压接口宽度不同而已,相互代换很方   便。图6是这两种高压板的照片。
   .4灯高压板大口和小口的区别要大一   些.大1:3的一个接口要接两只灯管,即有一   根连线是公用的。用大口高压板代换小口高   压板的时候,只需要把原来一组两只灯管的   细线(低压线)并联在一起接公共线,余下   两根线分头连接即可;用小口高压板代换大   1:3高压板的时候,由于一组两只灯管回路   不同(只有少部分高压板是相同的),故不   能简单地将两个低压接口并联,需要视液晶   屏灯管接线情况,将低压线分开,然后对应   连接好,否则可能会引发故障。图7是4灯   大口和小H高压板的照片。    .     2.控制线接口不管是1灯高压板,还是 4灯高压板,都离不开控斜接口。控戳接口 通过连接线与驱动极相连,接受MCU的控 制。接H引脚都为GND、VCC、ADIJ和 BLON。即地、电源、亮度调节和高压开关, 不同的驱动板所标示的字母会有所区别。控 制线接口的区别主要是引脚的多少和线材 的形式。同样是这4个引脚有的会引出1 1 个插针,其中有的是多个插针并联。尤其是 GND插针和VCC插针,因为电流比较大, 多采用多个插针并联的形式。用万用表测量 阻值或者观察电路板铜箔就能区别。
   控制接口采用线材形式的不同,主要是 指普通多股导线和扁平排线。前者即使接口 不同,只需要按照接H功能一一对接就行, 很容易解决。后者如果是扁平排线损坏就很 难找到代用品,其维修方法是:焊掉原排线 接口,改用漆包线等细导线连接D图8是焊 掉排线接口的照片,焊掉后把对应焊点用细 导线连接就容易了。
   3.不同灯数高压板的代换有的读者会I司, 不是说几灯的液晶屏就要用几灯的高压板 代换吗,怎么不同灯数的高压板也能代换?‘ 是的,在维修或者DIY时,经常需要进行不 同灯数的高压板之间的代换。代换的原则 是,少灯的可以代换多灯的,如果用多灯的 代换少灯的,则要修改电路,比较麻烦。
   在什么情况下会涉及到不同灯数高压 板之间的代换呢?一是体积不允许。比如手 头一个2灯的显示器,原机的高压板体积非 常小,2灯高压板装不下,就可以用1灯高 压板代换(1灯高压板体积较小),既:西『以用 两个1灯的并联代换,以同时点亮两只灯 管,也可以闲置一只灯管,只用一个1灯高 压板点亮其中一只灯管。从理论上讲,这样 代换因为灯管没完全点亮,亮度会降低约 25%,亮度也会不均匀,但是实际上很难看 出来,对可视效果影响不大,尤其是对办公 或文字处理的显示器。笔者使用的显示器就 故意只点亮1只灯管,以达到节能和减少光 线刺眼的目的。一般来说,1灯的高压板可以 代换2灯的,2灯的高压板可|以代换4灯的。
    二是没有配件。液晶显示器是4灯的, 而手头没有4灯高压板,此时就可以建议客 户采用2灯高压板来点亮液晶屏。
   4.非单体高压板的代换很多显示器采 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,如果只是高压部分 损坏是否要换掉整个电路板呢?答案是否定 的。换整板虽然方便但不经济,而且体积适 合的一体板也不容易买到。正确的做法是: 先对电路进行分析,把高压部分的元1牛.拆 掉。然后在腾出的位置上固定好新的高压 板,做好绝缘防护。从驱动板到一体板的连 线方法:找到ADJ和BLON(这两根线很多 肘屏可驯并联绽用),接到高压板控制接口 对应插针上,再在电源板上找到地和+12V, 接到高压板控制接H对应插针上,就大功告 成了。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资料。可惜看不到图。是我电脑的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