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Q7T4 黑屏12V电压跳变的故障处理

楼主(2010-03-03):
BenQ Q7T4 黑屏,通电测12V电压跳变是什么问题?各位师兄说说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补充下:在开机灯管亮的瞬间给高压板供电为14V,黑屏时在27V左右。

网友:
你的黑屏是灯管灭掉的情况吧,显示器电源灯还是亮着的吧
那可能是过压保护的原因造成电压跳变。

网友:
是的,电源指示灯都正常的,如果是过压保负应该从那儿着手解决? 3# 天堂神学

网友:
有哪位兄弟知道是什么问题?给点提示嘛!

网友:
这应该是高压的问题

网友:
不亮电压就高了,因为空载,无反馈

网友:
我加了块通用高压板也还是这样的故障现象. 8# 万庆明

网友:
该高压板的时候,你把板子上的高压供电,给它断开

网友:
这个故障可能是显卡哟

网友:
你改高压板的时候原来的高压电路断了没啊??原来的要断开的 会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