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橙线对地短路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块845板子,不触发,测量橙线紫线对地短路,觉的南桥坏,将南桥取下后,紫线对地不再短,但橙线仍然短路,请教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,再就是橙线出来后是给哪路电路供电啊?

网友:
看一下1117和网卡

网友:
看一下1117和网卡。IO

网友:
橙线有很多可能啊,时钟芯片,声卡,网卡,BIOS都有可能啊

网友:
那先逐个排除试下,时钟芯片,网卡芯片,声卡芯片,I/O芯片,再就是北桥了

网友:
稳压三级管 电阻击穿

网友:
跑线路可以找到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伙说得非常详细了,
一步一步的操作,拆一个测一下,
直到测到不再短路为止

网友:
把需要3.3V的芯片全部拆光,,,

网友:
工程真大~~~~一上来就先干掉南桥··兄弟做桥拿手?

网友:
网卡拆了   还不行拆IO 在不行 差不多就是南桥了

网友:
这就要熟悉3.3V产生的条件

网友:
看是不是内存供电坏了

血枫 -2 内存供电不会引起3.3V短路

网友:
我遇到的 3.3对地 北桥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