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23,0.1V引发的故障

楼主(2010-03-03):
刚拿到机器,接电源,待机正常,触发后电流跑到0.6几,并且电流上下跳动。看起来像是内存不过。上
数码卡,却发现数码卡的灯一个都不亮。换一个数码卡还是一样。
测量后发现3B电压和5B电压没有出来,也就是触发后才有的3V,5V没有出来。但是CPU供电和其他供电都
已经正常了。
测量3B跟5B没有短路之后,再测量控制3M转3B的MOS管没有损坏,控制信号为0V。
按照道理其他电压都正常了,3B,5B又是直接由东芝芯片控制产生。一般都是东芝芯片损坏引起的。
于是直接更换了东芝芯片,没想到故障还是一致。只好找找图纸查信号部分了。
由于T23没有PDF图纸,只有点位图。于是找了架构差不多的T30图纸做了参考。
并且由于T23和T30图纸的差异不好截图,我手工画了一张大概的图,下面大家看到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作
为参考

3B_DRV和5B_DRV的信号都是直接连到东芝芯片的,并且阻值也正常,但电压为0V。
直接测量了东芝芯片的12脚和13脚的5B_ON和3B_ON信号,发现虽然是高点压,但是只有2.5V,对这这个
2.5V发了几秒钟呆,看起来像是不正常的,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启信号,并不是反馈信号,也许只要有高
电压就可以了吧。但是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怀疑,先查查相连的原件吧。
首先看到的是连接到了D9这个共用正极的复合二极管的正极,如果任意一个负极的电压变低的话正极电
压也会被拉低,这种电路设计非常常见。经测量两个负极的电压都是3.3V,是正常的。

从点位图上找到了与这个信号相连的元器件,发现这个信号是由Q34控制的,Q34控制极有0.29V的电压,
不过当时并没有在意0.29V的电压,因为这是一个MOS管,觉得0.29V这么小的电压应该不会吧3.3V拉低到
2.5V,还是对电子元器件认识不够啊。于是走了一点弯路,直接更换了Q34,没用,又更换了与这个信号
相连的几个小MOS管和三极管,故障依旧,由于东芝芯片已经更换过了所以没有再考虑。更换的过程中却
也让我发现了2.5V的电压确实是不正常的,因为这个电压还控制了1.8M转1.8B的产生,结果因为这个电
压过低导致1.8B只有1.2V,这肯定是不正常的。相连的元器件都换过了,看来不是被拉低了,而是因为
0.29V控制电压搞得鬼。为了确定,我直接去掉了Q34,结果一上电,电流直接跑1.2A,3B,5B正常产生,但是
CPU电压却没有了,并且北桥严重发烫.我心想,完了完了,我只是拆了个小管子,还是控制信号来的,怎吗就
烧北桥了.赶紧把Q34上回去,上电,还好,没有短路,故障跟之前一样.虚惊一场.看来是时序不对导致CPU电
压没有产生
再往前查,0.29V来自于VCC3SW上拉,由Q36控制电压的高低。Q36是一个三极管,0.7V的时候才会完全导
通,测量Q36的控制极,发现只有0.58V,跟0.7V很接近啊,结果又怀着怀疑和不相信自己判断的心理直
接更换了Q36,果然故障还是一样。0.58V看来是不行啊,即使只相差了0.1V.往前查0.58V控制电压的产生
电路,是由MAX1715的第7脚PGOOD发出的高点平电源好信号经过R142产生的.
而电源好信号这里只有1.1V,而这个1.1V是1.2V经过R619上拉产生的.这次肯定1.1V是不正常了,坚决不"
差不多就行"
1.2V不会无缘无故变成1.1V的,量了下对地阻值正常,于是直接去掉了可疑的C280,故障依旧.直接更换
R619,故障依旧.跟这个1.1V相连的只剩下产生1.8V和1.2V的芯片MAX1715了,但是1.8V跟1.2V都已经正常
产生了,PGOOD的也有高电压,虽然低了0.1V.我要不要怀疑1715这个好同志呢!!!
死马当活马医,更换了MAX1715,上电,电流直接跑到1.4A,量测原来的1.1V已经为正常的1.2V,后面所有的
电压都因此正常产生.接屏幕,显示.
看来某些电压真的不能差不多就行呀.这个0.1V的差别把我折腾了半天.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.
由于T23没图纸没办法截图骗分了,大家觉得不错的画就帮顶,帮加分~~~

网友:
写了2个小时啊...都没有人看..

网友:
在看了,不错,想给你加分,可是我加不呀

网友:
樓主理論牛  值得我多學習只差0.1v都能看到好帖

网友:
1715的开启电压不够,导致该开启的没有完全开启,该关闭的没有关死,误差逐级放大,酿成大祸。

网友:
0.1啊,尤其是修那么多型号的笔记本,很难和0.1玩命的...

网友:
这个有点不好查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思路鲜明,要是我就直接报废了,都没去注意过那么小的电压差

网友:
好帖是好帖,但是我看了瞌睡

网友:
很棒的思路。
难得

网友:
楼主的电路分析真强,0。1的电压影响这么大

网友(2010-04-08):
分析很精辟,要是我 我是不会注意0.1V 的 ,但是我会尝试减小R142的阻值来提高Q36的基极控制电压,不知道会不会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