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IT 主板W83304CG无控制信号

楼主(2010-03-03):
我现在也遇到了一块ABIT 的板,没有待机电压后来查到MOS管的控制脚去了一个W83304CG的里面,W83304CG的供电OK,不知道还要满足什么条件它才能工作,我也看过这个IC的PDF,还哪位老师指教

网友(2010-04-04):
回复 网友A:

W83304坏了吧

网友:
不是坏了,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查查38 39 40脚的外围
38 39脚应该是比VCC略高的电压,应该在8V左右,并且有波形
注意第5脚,此脚如果被拉低, IC将关闭输出
14脚SS端的外接电容是否失效
当然IC的VCC肯定要正常哦

网友:
提不到8V哇,第正角是多少V的电压哦,还有SS也没有电压,

网友:
能不能加下我QQ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呀谢谢你了,我QQ是377256023谢谢了

网友(2010-05-16):
对是这个IC坏了,就是当里手里没有这个东西,只要上面说的那个几条件正常就能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