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上电时序轻松维修联想F41M

楼主(2010-03-03):
2010年3月2日维修联想F41M笔记本电脑,机器是同行送修的,故障现象为触发后电流0.31A,机器有多处维修痕迹,南桥已经更换过,据同行说已经更换过3个南桥芯片。
  电流停止在0.31a 很明显时钟,复位,电压是不正常的,测各路电感电压均正常,上CPU假负载测量CPU工作条件发现CPURST#信号为低电平,由于新机器的资料比较保密,在假负载上没有CPU时钟的测试点,于是顺着CPURST#信号入手了,测PLTRST#也为低电平,根据上电时序测CPU供电芯片的PWRGD信号为高电平,到EC的线路也正常,根据上电时序,EC会发出ICH_PWER OK#(这个信号有时间也称为SYSPOK#)给南桥芯片,南桥接受到此信号以后会发出PCIRST# CKPWRGD# 等信号,根据图纸找到南桥背面进南桥的ICH PWR OK#信号的过孔,刮开后测此信号正常,看来南桥已经收到这个信号了,问题就在南桥发送出去的信号了,根据图上上电时序此时南桥应发出CKPWRGD# 给时钟芯片,测时钟芯片56脚为低电平,查图纸发现南桥发出的信号经过电阻0欧姆电阻R511到时钟芯片,测R511一端为3.3V,另外一端为0.1v ,看来故障点找到了,拔电源测R511阻值无穷大,更换R511后上电,伴随电流的调变,机器亮机。
    装机进行测试,F41M笔记本运行稳定。至此维修结束!
       郑州同心笔记本维修中心 张健原创 严禁转载    2010 年3月3日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,还有 电路图和实物图。希望楼主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多写一些好文章给大家分享。谢谢

网友:
你们俩这身行头还挺像

网友:
感觉相当的简单就修好了,呵呵

网友:
感觉从楼主的长像来看是个标准老实人!

网友:
帮我把帖子顶上去, 以后这样的好帖子我会经常传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版主给加个威望把,现在我的阅读权限太低了,

网友:
兄弟好手艺,好实例,维修思路非常清晰一看就懂,不知修完以后在假负载上测到时钟没有

网友:
这板在没有修复之前,应该是全板无时钟吧,CKPWRGD,可以理解为时钟的开启信号的。

网友:
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被阻挡肯定不能工作了 全板的时钟也是没有的 楼主上电时序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所以说 965的资料很少,只有从PCI REST 信号入手去修,如果假负载上有时钟测试点的话就好了,今天我去看了下别人新买的965的负载上有 我买的负载就没有CPU时钟的测试点

网友:
故障很简单,楼主能这么轻松找到故障点不简单。

网友:
我现在修的这个华硕的是vcore正常后直接转换成ick_work信号,看来区别很大啊

网友:
仔细看了一个楼主的文字,感觉有问题,你贴的图上标着EC部分图,从E1脚输出ck_PWRGD ,你的文字描述是从南桥输出时钟CK_Pwrgd使能信号,是你的图片名字写错了,还是另外有别的原因,这个是你亲自写的吗?

网友:
仔细看了一个楼主的文字,感觉有问题,你贴的图上标着EC部分图,从E1脚输出ck_PWRGD ,你的文字描述是从南桥输出时钟CK_Pwrgd使能信号,是你的图片名字写错了,还是另外有别的原因,这个是你亲自写的吗?
引用 网友A:

楼上见过有AG27引脚的EC吗?

网友:
楼主思路较清楚。一般CPU无复位,我们首先要想到的就是北桥的供电,时钟和复位信号是否正常。这里应该是北桥工作条件没有具备。

网友:
这是张健师傅写的,这可能是他徒弟转写的。,

网友:
好贴!顶楼主精辟的分析

网友:
你们俩这身行头还挺像
引用 网友B:

无边大师眼晴还挺利害的

网友:
有个疑问,附图是维修的板子么?文中说已经换了三片南桥,图中怎么南桥的点胶还在呢?

网友:
这板是全板无RST,围绕时钟工作条件修,更能快速搞定。

网友:
楼主的截图是南桥芯片的POWER MGT部分,并不是EC部分,肯定搞错了。

网友:
呵呵 看来都是同道中人啊

网友:
电压正常,全无时钟,换南桥有毛用。
时钟芯片CKPWRGD没到整个芯片都不有时钟输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