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 不开机。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台D600不开机。按键板上有5V。 1632 二十二脚有。 16V。 九脚无。。 换了几个都一样。有二个电阻也换了。R174。和R203 都是十K 的。还是一样。 会不会是IO有问题哦。问题是没有电压了吗。九脚。请指标。
不开机

网友:
21P有5v吗?

网友:
二十一脚有五V.慢慢就变低.最后也没有了.

网友:
感觉电流表针有一点点动.在按开机键的时候.有一点点.灯的些又不亮.

网友:
你试一试把KBC补焊一下,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个。如果都还不行就试着做一下北桥吧

网友:
你要先查IO的工作电压 这个机器IO 很少坏 空焊的有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