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5主板串口不能用

楼主(2010-03-03):
775主板串口不能用可能修了,  能修的话应该怎么修

可有可能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刷BIOS吧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 串口连接桥的耦合电容正常不?用万用表打下阻值 用手压下南桥看看能不能过,空焊的话 用风枪加焊下,但是用大口风枪最好是柔和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