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845GV的主板,开机3秒就停,然后自动在开机,如此反复,,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块845GV的主板,上CPU开机3秒就停,然后自动在开机,如此反复,,开机时能显示C1,上CPU假负载时,能够正常开机。并且CPU供电正常,CPU换过,电源管理芯片换过,电容正常。一时陷入困境,请各位指点!

网友:
板子没有检测到内存,查供电

网友:
有的板BIOS坏或者丢失都会造成反复重起。试着刷个BIOS

然后换IO

网友:
查桥供电稳定不

网友:
换IO试一下

网友:
精英主板吗?精英不插内存或不过内存  都反复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