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机后开机就提示本地连接网络线缆没插好。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台鸿基的台式机,今天给人装系统时他说有这个问题。
刚买来时就有这个问题。
我测试了下,每次关机后开机都会出现本地连接网络线缆没插好,网卡灯不亮。
重新拔插下网线后正常。
换过网线,由于是在保品牌机,就没拆开看。
网卡灯不亮

网友:
你插独立网卡试试

网友:
我的电脑装的VM虚拟机也是这样,ADSL联网的

网友:
板载网卡接触不良吧 换个独立的网卡啊

网友:
看看网卡接口的两个铁片弄进去了吗
看看啊
这个问题可能性大 我遇到的就好几个
不性换板吧
不换客户不同意啊

网友:
我以前也碰到过,也是宏基的品牌机,具体型号我忘记了,后来我另装了一块独立网卡,一直用到现在没出现过此现象!

网友:
这种故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网卡啦,费那个劲搞没有意义啊

网友:
在宝的问题就不用搞它了吧。

网友:
独立网卡试试吧楼主

网友:
你看看 那个接住网卡头那 有没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