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显示显卡信息那个界面后黑屏

楼主(2010-03-03):
七彩虹的5200显卡 在开机第一屏显示显卡信息后黑屏 不是无信号的那种

网友:
换个晶振,或者刷下BIOS  基本就这个问题把

网友:
这是 显存 故障 第一屏问题

网友:
第一屏故障,显存有坏的,用表测一下

细心的人,我这些提示已经可以找出故障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