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看看联想旭日150怪问题

楼主(2010-03-03):
首先接到机器就怀疑是ADP3205虚焊,直接报价,拆开用测试卡测果然有时候没有复位,加焊ADP3205有复位但FF00,CPU不工作,客户说机器给人修过,故换个CPU试下,跑030F,好像不过内存,换条内存机器能点亮但有点花屏。至此推测CPU和内存都坏了,这可大单了!但仔细想来不可能两条内存都是坏的啊,况且有条内存是新的。我把CPU和内存放到别的机器上试一切正常,这下可变态了,竟然正常!之后上原来的CPU试也不跑,上原来的内存也跑不过。现在的问题是:这机器用别的U可以跑,用别的内存也可以跑过但花屏。原机器的U是赛扬M1.4。BIOS刷过,ADP3205换过也不行,北桥加焊过也不行,是855GME的桥,由于手上没GME的桥,855GM就有,不知道一不一样?现在就怀疑北桥问题了,大家来看看是不是北桥问题。

网友:
GME跟GM好像频率不一样吧

网友:
今天换个桥试下先

网友:
GME和GM应该可以互换

网友:
把bios刷一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已经重刷过BIOS

网友:
82855GM和GME可以互换,本人亲自试过!

网友:
我估计也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bios程序和芯片不配,找个好的刷下

网友:
加焊下北桥先试试

网友:
北桥加焊过,BIOS刷了也不得,拆了个废板的855GM不见跑CPU,桥不知道好坏,等有空买新的桥回来装看。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,曾经遇到过

网友:
这几天换了新的北桥,故障依旧,换南桥试一下也一样,修得头都大了。变态的故障

网友:
桥的问题换个看看吧

网友:
桥换过了,不懂是不是时钟的问题,有待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