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从屏上飞一个3.3伏的供电作为高压板的开启电压。 ...
笔记本从屏上飞一个3.3伏的供电作为高压板的开启电压。行吗?

楼主(2010-03-03):
笔记本
从屏上飞一个3.3伏的供电作为高压板的开启电压。行吗?似乎不能和信号同步,每次开关机都要白一下屏。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笔记本

网友:
完全可行,而且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可以 记得中间加个保险 白一下屏是正常的 有时差 但不影响使用

网友:
可以的,飞过一次,亮度好象不够

网友:
要按原理修板!

网友:
有时候好了就行,不能太完美

网友:
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,关键是要和客户沟通好。

网友:
应该黑屏的时候是白屏哟 这个信号不受显卡控制,能用 但不完美,可以说是不按套路出牌 呵呵

网友:
和客户说下! 我们这边都是这么做的!@!!

网友:
可以的 我们都是那样改的

网友:
没有问题的,有点时差,不影响使用

网友:
屏上拉线是很多人的手法啊

网友:
可以的,就要看客户接受不。

网友:
应该差不多,就是闪一下,能用就行

网友:
开机就闪一下,不影响使用

网友:
维修,修好就是最终目的,关键不要碰到比较挑的客户

网友:
大家都是这么干的。

网友:
这是可以的但有时不同步

网友:
会白的很厉害,有的客户接受不了的!

网友:
我也是经常这样接的,方便不用拆下面部分,而且时差小

网友:
白一下正常的!

网友:
是可以的,但是开机会白屏一下,

网友:
我也是这么干的,直接从保险那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