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城电源16V电容附近电阻是多少欧?有图

楼主(2010-03-03):
这个电阻是多少欧?5环电阻不大会计算.....用软件算出47欧....我用表测得470欧...电源短接绿黑线,风扇一下保护..是不是这电阻问题?
黄紫棕金紫
window

网友:
应该是470欧,故障与此电阻无关。

网友:
很明显是470欧。此电阻从图看没有坏。电路可能还有其他问题,仔细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如果按四环来算就是470...按五环来算..第四环为金是10的-1次方是0.1啊?470*0.1=47?

网友:
用表量一下好了 该电阻不容易坏

网友:
第5环不是金啊。那个应该第一环,黄吧?

网友:
查色环应该为47.1欧姆

网友:
以实际测量的为参考,阻值不会错的 太离谱的,色环如果时间长的 颜色容易出问题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