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数据恢复 难题

楼主(2010-03-03):
接到一数据恢复,客店自己用GHOST装系统和,发现分区丢失也就一个分区了,他自己又重新分了区,还格式了硬盘,突然想起里面还有重要数据就拿我这来做数据恢复,请问高手这种情况怎么做。如果没格式化和分区我还可以用DISKGEN修复分区,但他重分过区和格式化盘了怎么办啊????
数据恢复

网友:
听说diskgen可以找回以前的分区,我没试过,你试试看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找到以前的分区,网上随便找个分区恢复软件就可以找回,没什么难度

网友:
我可以的。。前几天刚搞过一个和你一样的情况。。看数据的价值。。我收了300

网友:
如果重复分区多次,又覆盖了大量数据。数据在后半区还是可以恢复的,最好使用winhex软件手动恢复几率高些。

网友:
先用diskgen交互模式搜索试试,不行用winhex应该可以手工恢复分区

网友:
用diskgen试试

网友:
先用易我分区找分区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