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1000 同时装上硬盘和光驱就不能开机

楼主(2010-03-03):
是迅迟的机器,原来是不能加电,被人修过,现在修好不加电后,同时装上硬盘和光驱开机就掉电,或者掉到0.2几的电流,如果只装光驱或硬盘,能正常开机,掉到0.2几电流时候,测只有CPU电压没有了。请教高手
cpu
掉电

网友:
有可能是给硬盘和光驱供电拉低了其他的电压

网友:
看看5B转的mos管有没有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