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zg5的本子,开机黑屏,将spi flash芯片拆下,刷后焊后不触发了

楼主(2010-03-03):
acer zg5的小本,原来故障现象为开机黑屏,风扇转,不拆机刷bios不行,后将bios拆下,用编程器刷的,刷好后上到本子上,现在触发不反应,我注意了插适配器时led1原来是黄灯亮下之后灭,现在是led1红灯亮下之后缓慢灭,是什么引起的,此机ec为ce775

网友:
nbswon#有跳变,dnbswon# 无跳变,现ec时钟一脚有564对地阻值,一脚没有阻值,

网友:
dnbswon# 二极管两头都是0V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5M 3M待机正常,在线等,各位帮忙,现测得wpce775l的104脚vref电压为0V,75脚rsmrst#为0V,102脚avcc为3.3V,19\46\76\88\115脚,即vcc1-5为3.3V
4脚vdd为0V

zg5 mb_e3c_0606.pdf

网友:
再次恳请给予帮助

网友:
重新拆下bios芯片,将编程器先擦除,再自动编程,现在可以触发了,不过触发电流跑0.4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