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945GM3开机跑04(已解决)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块V星945GM3主板可正常开机后进系统等等一切正常,关机后再开检测卡就显示代码04屏幕无显。客户描述说放2-3小时后再开机又正常了。测试时发现该板在关机后在开机检测卡直接跑代码04,此时点电源开关不关机,但是点复位可以直接关机再点一下复位又显示04.这块还没搞好,又来了一个联想的机器用的也是V星的945开机也是跑码04.这个联想还在保内直接换板了。各电压测试正常,bios也刷过了。无奈中。。。。。望大家告知一下该板的维修思路。北桥供电1.22V  内存供电1.8V。

故障已解决,这个主板用的是E2140的CPU,维修的时间怀疑CPU的问题,换了E420测试,故障现象是一样的。后来用CRD2.66的CPU后正常了。这说明是主板对CORE架构的CPU支持不好的问题。这块主板的BIOS在网上只能找到V5.0的版本,也是这种主板的初始版本,在V星网站上根本找不到这种主板的新BIOS。在台湾网站上找了个945GM3-F 的BIOS (该板的BIOS有V5.6的版本)刷上后测试OK。(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停2-3小时后就可以开机了。)

网友:
没过内存  内存检测不通过 测试北桥供电正常吗?

网友:
刷BIOS了没,按下CPU座和北桥,看能不能通过

网友:
BIOS已经刷过了,开机也压北桥,无果。

网友:
主办的集成度越来越高,故障也越来越浮渣

网友:
多刷几款BIOS试试了

网友:
内存打下阻值 测下供电 时钟

网友:
这个问题BIOS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。建议楼主多换几个版本刷下试试

网友:
就是多换几款BIOS试试,V星的主板最容易坏BIOS

网友:
V星的主板最容易坏BIOS,建议楼主多换几个版本刷下试试

网友:
打内存的对地值,看看桥下面是不是有好多尘漏电呀

网友:
人多力量大,主板修复了。非常感谢几位的高见。就是BIOS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