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损坏后为什么插上电源就能开机

楼主(2010-03-03):
在没有焊掉32.768晶振前,主板要触发才能开机。32.768晶振焊掉后,插上电源不用触发电源就能运行,然后在焊上32.769晶振主板依旧不用触发电源就能运行,大家帮我分板下这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我现在明白了:你的开机只是风扇转而已(我开始以为你说的运行是能进系统呢),有毛病的板子怎么体现的都有,非要问个为什么,估计没人能给你解释清楚

网友:
还有一点就是在32.768晶振焊下之前南桥发热异常,3.3V对地通,南桥可能坏掉。可是主板还是需要触发才能开机,焊掉后不需要触发,在焊上也不需要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