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-d505开机后电流到0.55后5秒种掉到待机电流0.04

楼主(2010-03-03):
按下电源键。后开机三个指示灯都亮。电流到0.55过5秒种后掉电到0.04.可以从新开机还是过5秒就恢复到0.04.在按下电源键后插诊断卡显示了一个码E0插不插内存都是显示EO。是不是没有读到内存。有人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吗?是不是北桥坏了?

网友:
可以换个CPU试试,不行的话做北桥

网友(2010-04-08):
是否有时钟复位 ?       cpu跑了吗    没跑刷个BIOS  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