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笔记本的EC是指什么?

楼主(2010-03-03):
如题,看大哥们经常讨论
笔记本
EC,我是超级小白,请问EC是指芯片名称还是指什么?另外论坛新手只读区可不可以放些笔记本维修基础的资料啊!!!!和台式机主板触发和工作电路的区别!!!
笔记本维修

网友:
Embedded Controller,嵌入式控制器)在一组特定系统中,新增到固定位置,完成一定任务的控制装置就称为嵌入式控制器。
EC等同于IO

网友:
嵌入式控制器的简称
控制笔记本的开机,时序,驱动各供电管等功能
是笔记本上很重要的一个芯片

网友:
叫做电源管理芯片,开机的大部分时需都是它控制的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问题其实可以在百度上都可以查到了嘛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我只知道EC,在百度查过,只查EC查不到

网友:
应该是TB之类的吧!控制电源管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