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G786FT2显示器故障求援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台MAG786FT2的17"纯平彩显,顶部出现有4厘米左右宽的回扫线(可能是),那部分呈黑色,什么也看不清楚.如下图: 请高手帮忙解决!谢谢.

网友:
场部份有问题,慢慢查吧兄弟!

网友:
大哥,我知道是场部分的问题,可是我没有图纸啊,请说详细点嘛。或发一分场部分的电路图啊 。

网友:
这还用找图纸?
随便看个8172的图纸,都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