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C1 测内存电压正常

楼主(2010-03-03):
诊断卡跑C1  测内存电压正常.问题还可能出在哪里呢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   刷BIOS  断线  北桥虚焊

网友:
内存槽、北桥、BIOS、CPU座、内存的各个供电、时钟等等

网友:
别人把内存插反了,烧了一个场管,找了一个代用的,电压都正常了,开机就跑c1,

网友:
别人把内存插反了,烧了一个场管,找了一个代用的,电压都正常了,开机就跑c1,
碰上同样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