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48p-a主板不过内存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精英848P-A主板开机挡AF,测内存供电2.8V阻值打过正常。时钟正常。BIOS刷过,内存槽旁边的排阻都已经加焊过。不会是北桥问题了吧?

更换北桥后OK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用手按住南桥或北桥看看,再开机试试

网友:
风枪烤拷内存插槽点上的排阻  有的时候屡试不爽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一精英848P-A主板开机挡AF,测内存供电2.8V阻值打过正常。时钟正常。BIOS刷过,内存槽旁边的排阻都已经加焊过。不会是北桥问题了吧?
引用 网友A:

这个电压有点大不哈? 2.8V???

网友:
我见了好多华擎的主板的内存电压大多是2.73V,个人感觉2.8V应该不要紧吧。

网友(2010-04-14):
内存供电及北桥BIOS查查看

网友:
今天我手上就是出现跟LZ一样的问题。。。经过排查就是北桥的问题或北桥虚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