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KA7500B 和LP 7510组合的电路图

楼主(2010-03-03):
求一个KA7500B 和LP 7510组合的
电路图
,这有两个电源都是这个组合,一个也没修好,找个电路图看看
电路图

网友:
多彩电源的电路是这个构架。

网友:
想找个电路图看看,怎么就没有呢

网友:
这种方案实际使用的不少,但电路图就没有见过。7510的外围电路相当简单,你可以看做是替代lm339的。至于ka7500b的4脚应该是连接7510的fpo脚。跑一下电路就明了了。

网友:
期待这个电源的电路,我对这个也 曾经想去破解后来还是没时间去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