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不能用怎么修?(上电后KBCLK信号被拉低)

楼主(2010-03-03):
上电后,不装CPU量测KB/MS的DATA/CLK信号都为高---5V,装CPU后通电量测发现KBCLK信号就低下来,已经换了相关的排阻/南桥 I/O了,此信号还是上电后就低下来(应该是在检测键盘鼠标时低下来的),请高手们相互聊聊怎么修呀

补充:此板为ASUS的主板

网友:
化硕的主板修起好麻烦 给点热就变型  郁闷

网友:
拆电容试试  不插键盘加电 还拉低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插键盘一个样啊,这个肯定不是键盘那边拉低了的啊

网友:
那就别修了,换USB键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