达硕P4 300W电源故障

楼主(2010-03-03):
测各项电压均正常,开机风扇转下就停,测各
二极管
也没有击穿,短接黑绿线可正常启动,请高手指点,谢谢
电源

网友:
该常转? 期待好的方法

网友:
换后级的电容

网友:
到底是电源故障还是主板故障哦?我也没搞清楚

网友:
如电源电压正常,查主板吧,主板短路故障,致使电源自保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,是次级故障,谢谢各位

网友:
是不是带不动负载引起的哦

网友:
5vsb电容鼓包了 ,黑绿短接属于直接强制通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