硕泰克SL-K8AV-R 无内存电压输出 ISL6520方案

楼主(2010-03-03):
754的板,内存电压才0.6V。测ISL6520 VCC 5V正常,BST电压5V正常。OCSET 4.6V,有规则方波46K频率。测UGATE LGATE 有驱动方波。就是UGATE 平均电压才1V,LGATE平均电压为4V。 换了6520 和上下管依旧。测周边电阻都正常。查看6520内部框架图,发现误差放大器正向输入基准电压为0.8V,如果稳定电压输出2.6V的话,经过上分压电阻2.2K,下分压电阻976。FB脚正好得到0.8V左右。但实测FB电压才0.3V,测FB与电感阻值偏大。跑上分压电阻线路,通向CPU座,看来没通向其它地方。从输出滤波电容那飞线到上分区电阻后,电压输出正常。测FB脚为0.8V。

后面内存电压转换产生VTT电压也无,发现产生VTT的MOS管与运放 反向输入端断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