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SNX6600LE花屏有图怎么修?

楼主(2010-03-03):
用基地的软件测的。这是爆?

网友:
在线等~~~教教

网友:
做下GPU 把成功率很高的

网友:
先换个软件 测试下

网友:
提示 先换显存

网友:
如果换软件测试结果也是一样  那就直接加焊GPU  加焊时注意温度和时间  注意清洁GPU周围的脏东西

网友:
风吹不好用。抓狂中~~~

网友:
66的直接 做GPU  相信我  只要温度控制 好 ,基本 都 能 好

网友:
先加焊核心吧,如果加焊后还是老样,显存基本坏完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用MATS6测试的,本版有针对此软件的不兼容问题,自己搜索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