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上下管的电压

楼主(2010-03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:
上官D级12V 或 5V    G级电压要看电源IC的型号一般2.0---3.3左右吧

网友:
CPU上管D极供电都是12V,没有独立12V的用5V. 上管G极电压3V左右. 下管G极电压比较高.

网友:
不是太古董的板子D=12,太久的话是5V,

网友:
经常测到下管G极是十伏多,上管的G极跟2楼说的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