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/O芯片 IT8712F-A能用IT8712F-S换吗?

楼主(2010-03-03):
I/O芯片 IT8712F-A能用IT8712F-S换吗?一板不触发,没找到IT8712F-A,后用IT8712F-S替换一样不通电。请问什么问题??
芯片

网友:
开机针待机电压有吗?

网友:
不能换吧,A和S差的远了

网友:
开机针有5V。以前试过8705的I/O,后面字母不一样的是可以的,这个板不行,现在都怀疑是不是这个坏了。

网友:
有结果了。二种I/O是可以换的,我在另一板上试过是完全可以用的。不触发的板不是I/O的问题,换了三次都不触发,是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肯定不行呀,它们不是一个级别的好不,肯定不行呀

网友:
天上地下 针脚不同

网友:
实践证明一切!7805和7812后缀不一样的我都换过,用得好好的。从没有反修。如果换了不行的话估计不是I/O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