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科脑845GL主板,诊断卡无代码

楼主(2010-03-03):
查CPU供电,1。79V,主时种和复位正常。查BIOS 22脚电压为0是怎么回事了。

网友:
后面应该怎么查了

网友:
其它供电,内存和北桥,还有南桥。

网友:
查北桥供电,3V ,2。5V,1。5V。南桥待机都正常了。

网友:
大家帮忙想想了

网友:
有复位吗?
南北桥阻止是多少
换io

网友:
有复位的。IO是8711的

网友:
可用什么IO代换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