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电容严重发热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0-03-03):
主板有好些电容鼓包了,换掉后,经常死机,黑屏
CPU供电上原本就已换过3个电容,而且换成了很大的10v 3300uF的,余下来三个原配的是6.3v 2200uF的,这次也鼓包了,由于手头只找到5个6.3v 2200uF的电容,所以只把鼓包的那三个原装的换掉,此前那三个“加大”的没换,还换了好些1000uF的电容
结果换好后,经常用着用着就黑屏了,摸一下那六个电容,都很热,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
在板上直接测了对地电阻只有3欧姆左右....
主板是一块联冠的杂牌板,型号都没有...可能是标签掉了....478的主板

网友:
换电容最好换拆机的,如KZG,MBZ,HM,HN,买的一般质量不行会发热。黑屏有可能是CPU散热片没装好。

网友:
检查你机器的电源,估计电源的输出电压波动太大!

网友:
除了电容发烫,其周边都不烫吗?

网友:
TO 2楼:是从别的主板拆的,不过是杂牌板....CPU散热器装好的,CPU不热
TO 3楼:换一个惠普原装机的拆机电源,还是热....机上的是航嘉的145W额定....
TO 4楼:场管也烫,但CPU不怎么烫
现在加了一个风扇接5V电对着供电电容的位置吹,不热了,暂时也没死机,不知道算好了没..........
谢谢各位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