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P怪问题。求助大家,

楼主(2010-03-03):
今天接到1台R50P的机器,是不过内存,加热北桥后OK。装起来测试,发现声音放到放就没有音了。重启后又有,但是在放会音乐又没有了,纳闷 了,本以为是系统问题,都装了2个系统了,还是那样。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,各位大狭指点2招啊!!!
重启

网友:
期待高手的出现!!!

网友:
这个是南桥脱焊引起的加焊以后就肯定好了的我试过这样的

网友:
没声音后,插耳机试一下,如果耳机有声音,可能是喇叭问题;如果耳机也没了声音,可能声卡或者南桥有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