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老板不定时重启问题

楼主(2010-03-03):
845老板不定时重启,一般会是哪里问题?

网友:
太模糊了,应该描述清楚。大家才好帮助你

网友:
检查主机箱面板复位键有没有漏电

网友:
复位电压正常

网友:
换过电源没有,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,我遇到过好多

网友:
内存接触不良,CPU发热过大,系统问题都会引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