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INTEL 915G主板接显示器就关机

楼主(2010-03-03):
INTEL  915G主板接显示器就关机
换过VGA接头,不接显示器能正常跑完码
只要一接就断电

网友:
试试先接显示器,后接显示器会干扰主板。

网友:
可能有短路吧

网友:
你的显示器确保是无故障机吗?换台显示器看看。

网友:
如显示器无故障,把显卡卸掉,换显卡再试。

网友:
显示器是好的
主板是集成显卡。不能插独显
先接显示器则不能开机

网友:
北桥的可能性很打  换个内存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