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驱动板问题

楼主(2010-03-03):
我有个AOC的LM-510显示器。好象驱动板坏了。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,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

网友:
淘宝上淘一个。换一下了。

网友:
没有一样的  我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样的

网友:
用通用板 换个屏线

网友:
是什么症状

网友:
别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,你等于只说了驱动板坏了,,,具体的测量也没有,,,

网友:
只能说这款机子的MCU易坏,不过也没具体测量记录,这个板子是可以代替的,看起来可以用乐华的X82X84的双四十软排线的板子代替

网友:
楼主,上淘宝淘一套通用的电源板+驱动板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屏是什么现象 如果是高压板坏了换个通用高压板就好

网友:
这板子老贵了,淘到也不一定合算,应该是15寸以下的液晶吧

网友:
好像是联想15的,我这里有一块

网友:
这种的是很贵  双路 没便宜的

网友:
是什么故障,,,是怎么判断是它坏了  这板看着眼熟,,,好像是MCU程序坏了,,,重新写就好了

网友:
是什么故障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