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维17显示器无光栅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台方维17的CRT显示器,通电接主机绿灯亮,没光栅也没听到高压的声音。拆开后发现一次电源到二次电源电路中有个0.33欧的电阻开路。换了个差不多大的,再开机指示灯不停的闪。断开一次电源接灯泡有亮有50V电压,行管也是好的,请问是不是行输出变压器短路了?

网友:
看看行输出的B极电压 是不是为负一点 开关脉冲时为负 然后再查其它的

网友:
换上去的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很烫冒烟了,断开那个电阻测行管B极有-0.05V电压,+B开关管G极有7.6V电压

网友:
二次调整管G极电压7.6V 好像是不正常的,呵呵,修CRT也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