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了块联想的主板是精英代工的CPU无电压

楼主(2010-03-03):
【已解决】电源管理用的ISL6566.奇怪的是用假负载有CPU电压1.5V,EN3.5V。VID1.25。上CPU后电压全部消失了,EN OV,VID 0V。PG 0V。ISL6556供电都正常。是ISL6566损坏了嘛?

换了6566故障依旧,现在没有思路了。来个高手指导下啊。。。

测量EN和PG都是从IT8282M出来,手上刚好没IT8282M,有ASM8282G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上。开机CPU电压出来了。接上显示器点亮。心中狂喜一阵。接上硬盘,进系统。检测卡复位灯常亮,故障又出现了。维修进了死胡同。根据用户拿机器来的时候说的是在清理灰尘的时候出问题的,感觉板上其他的芯片也不会造成问题啊。还是怀疑换上的ASM8282G不能和IT8282M替换。手上就剩下最后一片ASM了,不管那么多了,把最后一片装上,心里想烧了就算了。装上后试机一切OK,测试两天故障再没出现过了。没想到第一块芯片性能不良。维修到此结束。

这次维修得到的经验:ASM8282G可以给IT8282M替换使用。还不知道IT能和ASM换不,请各大侠指教。

网友:
ISL6566坏了,也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状况。

网友:
换电源管理IC看看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,好了再回个贴,让大家也知道一下

网友:
座子有问题不?

网友:
查一下座子有没有虚焊

网友:
精英的产品通病是板材烂,CPU座容易虚汗,估计是苏州志和代工的

网友:
没有VID?   你说的是VID的组合还是提供VID形成的电压(有的称做VCCVID).如果是VCCVID没有那得查下这路吧!!

如果是VID组合!   那就得按时序来咯!

网友:
上真U后其它各关键点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期待中   此管理芯片 容易坏不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其他关键点电压一样

网友:
害死人了,总以为用了假负载后电压正常不会是IT8282M的问题,我用ASM8282G代换使用后故障排除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从VTT-VID入手修,假负载直接把VID接地的了,所有就有VCORE

网友:
假负载和真U完全不是一回事,有时也骗不过电源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