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两次开机才能开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台 旭日150,故障开机不显示,待机0。09A   正常应该0.06    开机不显示 电流到1A左右 定电流,加焊CPU  供电芯片无效果,后把BIOS电池抬起  每次都能开机,也能正常,更换一个BIOS 电池后,第一次开不了,不拔电源线,直接关机就又能开,并且可以可以连续,如果拔掉电源线  第一次肯定开不了,更换过,电池,BIOS   D23     解决无果,怀疑  南桥 和I/O     请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朋友给个建议

网友:
怎么没人关注呢?着急

网友:
待机就不正常。你没有仔细查查吗?估计不是什么南桥之类的问题。多看看3M,5M电路。我估计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因为客户着急 ,刚才  换了南桥      OK     了 ,   待机也正常了

网友:
这个现象加焊应该也会解决吧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回头换个南桥试下

网友:
这种问题难修,看看电容什么的吧

网友:
待机不正常,先查下待机电路吧,可能有地方轻微短路。

网友:
你没有加焊ADP3205吗  这个本子有这个通病的啊

网友:
最烦最后锁定桥坏的,可恶!!!修好了吧,还要问客户修不修。客户要是说不修,切,一切都白玩。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