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23维修过程

楼主(2010-03-03):
今天接到客户一台T23,故障是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不能亮,拆机后测机一切正常,心想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max1718虚焊,就加焊了一下装上去了,上到d壳上试机开机不亮,测cpu核心供电无,电流跑0.25,测1718除SHDN不正常外其余一切正常,心想这个好修,一般这个信号由其余的供电芯片的PG脚输出,查图纸-v core on由max1715产生
测量1715在不亮机的时候芯片1.2v vcccpu1r2b 和1.8v vcc1r8m两个mos双联管的上管G极均无电压,下管则都为5v,芯片能进行保护动作,心想可能芯片本身没什么问题,查on1 on2 bst 两个mos管等均无异常表现。

心里没底了,换个1715故障依旧,又换Q71和Q73两个双联管故障还是依旧,再换两路的大滤波电容,还是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不亮机,晕了,走开去听了会歌曲,呵呵 那首 哥只是个传说

回来分析一下电路,信号都检查过无异常,硬件也换的差不多了,主要的元件就剩两个电感了,说实话我就是不迷信电感会坏(测量导通的情况下),因为电感里面只有一个磁芯和绕线组,磁芯坏的可能性不大,测量导通绕线组就没有断线,以前看到有的朋友说换了电感电压就出来了有点想不通,上电又做了一下验证,亮机的时候电感初级有双波,后级为非常平滑的线性电压,说明电感还没什么问题。

时间已经大半天了,不想再修下去了,这么老的机器浪费这么多时间,而且还是感觉很好修的故障,随手往旁边的杂物箱里一丢,气归气 还是要给人家完整的装起来,拿起板子顺便看了一下,1.2v的L11电感怎么没了,前阵还给加焊过,掏了半天垃圾找出来,哈哈 毛病找出来了,电感引脚的镀铬层随焊锡脱落到主板上了,补焊上,测机 一切正常。

回头看了下电路图,1.2v的反馈电压经R708后进入13脚FB2,由于镀铬层脱落导致有时FB2脚能收到反馈电压有时接收不到,以前的朋友换电感就好我估计也是这种故障。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1.2v的反馈电压不正常怎么会影响到1.8v的正常输出?

网友:
总结一点经验:供电芯片没有收到反馈导致芯片自身保护,这种故障应该直接用示波器在上测量上管的S极,在上电的瞬间应该有一个短时间的脉冲,这次因为T23的开关在键盘上,自己懒没有接个开关导致走了很多弯路。还有个问题问下朋友们,怎样把剪切的图片加到文章中间?

网友:
加发个附件图片

网友:
经验分享,共同前进

网友:
那两个电感虚焊是T23的著名通病,没想到吗?虚焊也不是小毛病,是大问题,自己焊的时候一定要焊到位,否则带来的危害很大的。

网友:
虚焊的建议取下来再焊上~~保险一点

网友:
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电感虚焊

网友(2012-10-22):
呵呵,修得不错呀,赞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