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一下是不是硬盘问题

楼主(2010-03-03):
主板 映泰 865还是845忘记了…… 硬盘 日立80

症状:开机后卡在主板LOGO画面不动,按键无反应。
换IDE线故障照旧,不插硬盘能正常走屏。怀疑是硬盘问题,换过硬盘后正常,但进硬盘原代的系统蓝屏了。

怀疑是硬盘完蛋了,,但是这块硬盘却在别的机器上正常走下去了,但也是进系统蓝屏了。

因为客户不在,没敢做格盘等有损数据的维修。
问一下各位前辈,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?怎么维修??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了

网友:
先重做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先把硬盘换到其他主板上,扫描有没坏道。。或者,重新做系统。试试看,以你的解说,问题不大

网友:
确定硬盘在其它机子正常使用的话,换个电源试试。

网友:
重做下系统看下,一般会好

网友:
绝对是硬盘问题

网友:
做了系统不行写下主板BIOS

网友:
硬盘内系统问题,我的机子上个月也是这样!

网友:
估计系统的问题大些,另外如果内存供电偏低也会造成进系统蓝屏的=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