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1诊断卡报2F38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IBMT41机子,待机正常,按开关后电流能跳到0。58A左右,无显示,各部件电压正常,插诊断卡(四位)跑码2F38,记得以前碰到一R52的也是跑2F38换内存OK,这次怎么换都不行。于是想到显卡问题,因为此显卡以前也被做过,于是加焊,但还是一样,我想是不是得换一个显卡(7500)?有修过的请指点下,还是因为有其它原因???

网友:
内存没过 看一下槽 刷一下bois 还看一下北桥

网友:
38大部分都是内存不过。

网友:
有的三八不好搞,搞的人头都大大的。

网友:
先看看内存3个供电是否到位

网友:
肯定是内存过不了,和显卡没关,换换电看看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