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硬盘分区锁定,而且用分区软件分不了区

楼主(2010-03-03):
我也是做电脑的 经常碰到硬盘前面有坏道   我是用分区软件把有坏道的地方单独分成一个区,隐藏掉  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虽然知道不能重新分区,但是客户不知道啊  ,如果一旦客户用分区软件重新分区的话 , 硬盘坏道就又重现了。。我想请教坛子里搞硬盘的高手 师傅们 有没有什么软件 或者是什么方法将已经隔离的坏道分区彻底的隐藏 或者是将整个硬盘的分区锁定 让其他的分区软件都分不了区。。请师傅们多多帮忙啊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把前面那段有坏道的砍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但是 请问用的是什么软件。。砍掉后 重新分区坏道不会出现吗??

网友:
用保护卡就可以的

网友:
2# 飞翔者 怎么砍啊可以详细些吗?谢谢。